增速器求科普

楼主(2016-11-25):
最近刚开始接触增速器,请前辈帮忙科普一下。在增速比方面有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市面上增速比大概都有哪几种。

网友A:
常见的有机床主轴增速器,风电上会用到增速箱,
大多是行星齿轮增速
速比一般十左右。

网友B:
以前也搞过一个增速器,用于油马达输出。
你是搞市场开发吗?

网友C:
运动件的安全防护放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有机床主轴增速器,风电上会用到增速箱,
大多是行星齿轮增速
速比一般十左右。

速比一般只有10么?有没有比几百要大的呢?第一次接触,不太懂,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搞过一个增速器,用于油马达输出。
你是搞市场开发吗?

不是的,就是最近需要用的这个东西,才开始接触的。那增速器你接触的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动件的安全防护放第一!

谢谢提醒,不过现在一些具体的参数因为这个增速比定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