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压油路与回油路区别

楼主(2016-11-25):
液压系统中,压油路与回油路区别?谢谢

网友A:
这个就像你需要喝水,有水你精神好有劲了,再然后你就尿尿了。喝水——有劲——尿尿,这个这个比喻对对啊。呵呵。

网友(点评):
形象,不过这尿很多时候还要控制着排

网友:
没有严格的定义,从压力源到执行机构可以理解压油路,从执行机构到回油箱可理解为回油路,
两者也是可以转换的。
楼主学液压建议先看上两本基础的书。

楼主:
麻烦问下,哪两本书呢?谢谢

网友(点评):
先找本学校里的液压与气动,再把手册翻翻

网友:
在液压缸的作用下,一进一出,构成一个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像你需要喝水,有水你精神好有劲了,再然后你就尿尿了。喝水——有劲——尿尿,这个这个比喻对对啊。 ...

憋尿与排尿

网友:
区别就是你不泄压就拆管子,不出意外压油路会喷你一身,回油路会淌一地

网友:
理论上压油路压力由负载决定,而回油路理论上是没有压力的(除去管路摩擦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