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铝合金件表面发亮

楼主(2016-11-25):
该零件需要用在湿热环境下,如何让其中一面能够像不锈钢一样发亮?铝合金表面抛光后,再进行阳极氧化后,表面还会跟抛光后一样光亮吗?除了抛光后氧化还有没有其他表面处理可以得到想要的效果?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表面镀镍也可以得到这种效果?

网友:
阳极氧化后表面是不发亮的,得电镀。

网友:
想要有发亮的效果需要度铬

网友A:
亮还是镜面可以照见人,这个是两种概念

亮铝阳极氧化是很容易做的,在湿热环境下也问题不大
照见人铝阳极也勉强可以做到,但是相对在湿热环境下回有点问题(因为要保证镜面效果,所以阳极膜厚比较薄)

如果要用电镀的方式也可以,但是需要强调中性盐雾至少96小时以上,也就是说电镀要求比较高,例如汽车的门把手类似,需要很高的工艺要求,比阳极的成本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还是镜面可以照见人,这个是两种概念

亮铝阳极氧化是很容易做的,在湿热环境下也问题不大

谢谢前辈的建议,我只是想让零件的一个面看着漂亮,就像不锈钢抛光处理后有光泽就行,不需要镜面照人,是不是光亮阳极氧化和镀铬处理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点评):
建议你稍微喷粗一些的沙,例如120或者150号铁砂,然后去阳极氧化,其实这个是APPLE的笔记本效果,不过你可以把阳极后光泽提高到18-20°,这样会很闪光

网友B:
阳极氧化本色就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极氧化本色就挺漂亮的

是的,我最后选用的光亮阳极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