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六角螺母防松

楼主(2016-11-25):
普通六角螺母防松除了用弹簧垫片,可以选用外齿锁紧垫片还是内齿锁紧垫片

网友:
你要直接六角螺母往上拧的话用常用外齿。

网友:
双螺母啊,中间在加个弹垫,妥妥的

网友:
如果螺母比较大可以在螺母面上加一个小螺丝孔装也无头螺丝

网友A:
也可用防松剂。

网友:
有螺纹密封件,很结实

网友B:
铁路、航天、军工已经变牙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用防松剂。

螺纹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路、航天、军工已经变牙螺母

无牙螺母怎么个装置?

网友(点评):
变牙螺母

网友:
在普通机械里,一般都是弹垫防松,
要求高,用双螺母。

网友:
有专门的防松螺母可以选用!

网友:
我都是用自带紧固胶的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