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指点一下引风机选型(冷却用)

楼主(2016-11-26):
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有10KG黄豆需要从大概温度100度降温到大概温度30度这样一个过程(大概5-10分钟这样一个降温过程)。
黄豆是放在一个圆柱体里(直径40CM,高10CM)
风机是直接对着圆柱体下方(底是网孔的),无烟管连接。

想知道具体风机选型参数,不知道该怎么去计算,
现在使用的风机都太笼统了,没有具体参数,都是看着差不多,想改改,求帮忙。

网友:
按空气温度热量和25%的利用率算一下吧,然后选风速高的就是了

楼主:
这么说我真是不懂,可以具体点吗,或者给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