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工图纸上5H7键槽,求意见

楼主(2016-11-26):
要加工图纸上5H7键槽,大侠们给点意见。有没有什么高效方法加工,用插床加工尺寸不稳定

楼主:
材料45#钢,没有热处理

网友:
1,现在看也就插床了合适了,尺寸不稳定还得从工艺,卡具上考虑改进。
2,拉床拉的话看你能不能接受。

网友A:
量少直接加工中心干,2分钟一个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可以怎么做?

网友:
假如用插床干,最主要还是看用什么刀具和刀杆,还有插床的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少直接加工中心干,2分钟一个

可以,只要不心疼就可以

楼主:
插床就怕不准啊

网友:
大招和小径角铣头或许可以

网友:
批量大拉刀

网友B:
有那么麻烦吗,带数显铣床就可以。我们一直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麻烦吗,带数显铣床就可以。我们一直这么干的

孔只有14,铣床怎么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少直接加工中心干,2分钟一个

加工中心当插床使

网友(点评):
铣出来,一般的水平都知道怎么干。难度等级一般般。

网友:
我以前,做过,没啥太好的法子,我们做的的是单件,打火花的

网友:
线切割可以考虑吗?

网友(点评):
盲孔,无法考虑。

网友:
加工中心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可以考虑电火花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