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耐磨套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楼主(2016-11-26):
请各位高手看看这个怎么磨,如何检测尺寸,检测两位小数

网友:
这些尺寸给的可真是够绝的!

网友A:
这尺寸标的真是逗逼!就是个导套而已,看来这大神对机械真是一窍不通啊,检测按外圆最大那个尺寸测量,另一端尺寸检测比大尺寸小0.05左右就行,内孔按尺寸检测就行,倒角卡尺测差不多就行,外径用外径千分尺,内孔用内径千分尺或塞规。

网友(点评):
英制乘出来的

网友:
画图的都没调设置的,小数位数都没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尺寸标的真是逗逼!就是个导套而已,看来这大神对机械真是一窍不通啊,检测按外圆最大那个尺寸测量,另一 ...

大哥看好尺寸,这个可是锥度套,直径公差只有0.017

网友(点评):
看来你也不懂,锥度套的作用是什么你知道吗?外圆最大尺寸就是限位尺寸,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
图示尺寸给的小数点后5位数,+—却给的小数点后只有一个零的级别,如果我看到这种图示第一反应先撕了再说句xxxxxx在无心磨行业的标准在没有+-的要求情况下,最低标准是正负0.01mm.     这标注。。。。。。。

网友:
这公差绝了

网友:
外圆磨床磨出外圆,影像测量仪检测。

网友:
如果尺寸对的话,需用3坐标。

网友:
此图必火,,,,
还请楼主说明此图数据的来历以及用处?

网友B:
上芯棒,外圆磨调出锥度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芯棒,外圆磨调出锥度就是

估计是没见过调锥度才有此一问

网友(点评):
歪打正着

网友:
5楼惊现事情的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看好尺寸,这个可是锥度套,直径公差只有0.017

楼主,你转化尺寸也不能无视小数位数啊

网友:
这公差标的,看半天没缓过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尺寸标的真是逗逼!就是个导套而已,看来这大神对机械真是一窍不通啊,检测按外圆最大那个尺寸测量,另一 ...

一般我们都是把这种尺寸圆整的

网友:
气动量仪

网友:
英制的就别转化了,用英制的量具就行了,这图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