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动脑:实际工程的受力分析

楼主(2016-11-26):
动动脑:实际工程的受力分析,看看有没有人在,题目如下:

网友A:
目测:中间处弯矩最大,中间处剪力最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目测:中间处弯矩最大,中间处剪力最大

惯性力可以不考虑,行为是作用在一整个梁上的

网友B:
这是 台平面激光切割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 台平面激光切割机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中间处弯矩最大,中间处剪力最大

理论上是当Z轴部分运动到横梁中心位置时所受的力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性力可以不考虑,行为是作用在一整个梁上的

那当横梁以1.5G加速运动时呢?

网友(点评):
看你的分析对象是什么了。 比如你想分析梁。 那么就分析Y轴和Z轴的接合面处的弯矩。 1.5G就是加速度,制质量M就是Z轴的重量。 如果能知道质心 到分析点的力臂,那乘起来就是力矩了。 再和重力形成的力矩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