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 CAD线性比例的问题

楼主(2016-11-26):
        我在模型里面绘制了各种不同比例的图框。如果所有不同比例的图纸都使用同一种线性比例,虚线和中心线有时候会看不清,和细实线一样。如果单独在每幅图纸中修改线的特性比例,我都是凭感觉调试中心线和虚线,把图纸缩放到与实际图纸一样大小,看着感觉差不多就行。但是这样打印出来的每幅图纸线性比例不一样,我看了不舒服。
        有什么办法可以像修改全局比例来修改尺寸和文字大小一样,以A4的图纸为单位修改其他比例图纸的线性比例?

网友A:
你如果使用了清华天河PCCAD软件的话,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根本就不需你自己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使用了清华天河PCCAD软件的话,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根本就不需你自己来设置.

有知道autocad怎么弄吗

网友(点评):
视口工具直接可以设置合适比例

网友B:
CAD挂个免费版的燕秀外挂,有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不开挂的办法就是一个图一个图的调,再说现在很少用CAD出图了,不方便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挂个免费版的燕秀外挂,有这个功能

哦  有没有不开挂的办法

网友C:
不用挂啊,有个功能教属性匹配,先点你作为样板的字体或者线性,再点属性匹配,再点你要修改的文字或线性,自动改为统一样式,默认状态下那图标在第二行靠左。

网友D:
至少每张图要修改一处,然后挨个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每张图要修改一处,然后挨个刷新。

    每张图都改一处好麻烦,而且如果线性比例和图框比例不一样,打印出来每张点画线和虚线都不一样,不规范。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命令:ltscale

 这是全局比例,这样的话,全不都变了

网友(点评):
我这里有大尺度也有小尺寸,从几十毫米到几十米的不同图纸。各有各的比例。 要不多几个自定义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挂啊,有个功能教属性匹配,先点你作为样板的字体或者线性,再点属性匹配,再点你要修改的文字或线性, ...

  额,你说的是MA是吗?这个我知道     问题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知道autocad怎么弄吗

 请问你有没有pccad v12的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