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喷淋冷却系统,水压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6-11-26):
你好,要做一个喷淋冷却系统,请问水压要多少比较合适,喷淋管路总长1000米

网友:
这个首先你要看你的喷头流量多大的,多少个喷头,计算出每分钟的流量是多少,在根据这个流量选择增压泵

网友A:
喷淋管是缝管还是无缝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淋管是缝管还是无缝钢管?

无缝管

网友:
先要看你选择的哪种喷嘴,同一种喷嘴,不同压力下的流量和喷淋范围都不一样。根据你喷淋的目标会得出你喷嘴需要的流量和压力,选择泵时的流量为所有喷嘴的总流量,可适当放大10%。对于水来说流速不大于3M/S,然后得出管径。算出管径后可计算管损,然后得出泵需要的扬程,一般我都会放大10-20%。需要一定的化工原理知识,不会就自己看看书。

网友:
往下的话3Kg以上就行,关键还与孔有关

网友:
和出水的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