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粗糙度6.3,但是比较样块里只有0.8,怎么办

楼主(2016-11-26):
外圆磨粗糙度6.3,但是比较样块里只有0.8,怎么办?能否参考车的粗糙度?望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要做0.8还是6.3?

网友:
检测粗糙 光洁度必须得有相关机构验证合格的相关设备检查得来的数据才具有可追溯性,样块尽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0.8还是6.3?

我要做的是6.3,可以粗糙度比较样块里外圆磨最大的才0.8,我没法比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0.8还是6.3?

要做6.3的

网友B:
Ra6.3的粗糙度为什么要磨?车就完全能达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做的是6.3,可以粗糙度比较样块里外圆磨最大的才0.8,我没法比较了

外圆磨半精车6.3-0.8车削外圆半精车6.3-3.2,粗车12.5-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6.3的粗糙度为什么要磨?车就完全能达到呀?

我们工艺订的要用外圆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磨半精车6.3-0.8车削外圆半精车6.3-3.2,粗车12.5-3.2

那我检验怎么办,参哪个标准来检?

网友:
可以车一块6.3以内的来比较 本身就是个区间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工艺订的要用外圆磨

那这个工艺员定的就不合理.

网友:
0.8就要磨   技术差一点的1.6也要磨  6.3完全没必要  就算是加形状在内,最多分粗精加工,叫你们工艺把磨砍掉

网友C:
粗糙度有Ra、Ry、Rz三种,Ra0.8相当于Ry6.3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糙度有Ra、Ry、Rz三种,Ra0.8相当于Ry6.3左右

补充一下:按顺序分别是“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轮廓最大高度”,都是用来表示表面粗糙度的.
Ra是最主要的评定参数,Rz一般只用来表示比较短小的表面,Ry基本不单独使用,算是一个极限偏差值吧.

网友:
用粗糙度检测仪直接测取读数就可以呀,比较样板仅能作比对控制,缺乏具体的粗糙度值数据。

网友:
车床的零件,用手试试就知道了,略微感觉到刀痕也就6.3吧,这都是经验吧

网友:
有6.3的样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