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炮塔铣床上怎么快速加工这个产品

楼主(2016-11-26):
大家好,产品是铝压铸,外圆是车床加工过的,当定位面,加工的端面要求和外圆面垂直,加工余量0.3MM。请教下有什么好的加工方式,一次性装夹多个。

网友:
做个夹具  能夹一排的那种  一刀铣过去

网友:
做夹具,外圆夹紧,一面定位。铣面

网友:
做夹具上普车

网友A:
外圆中心有孔吗?有的话可以用孔做定位,夹紧外圆面,多个并排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中心有孔吗?有的话可以用孔做定位,夹紧外圆面,多个并排加工。

你好。外圆有m16螺纹。是车过再铣床加工端面,要求和外圆垂直。你的意思是是用m16螺丝锁紧,外圆定位?小弟愚钝,还请细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外圆有m16螺纹。是车过再铣床加工端面,要求和外圆垂直。你的意思是是用m16螺丝锁紧,外圆定位?小 ...

应该可以,0.3mm的余量,切削力不大。

网友:
以车过的外圆和端面定位,在要加工的侧面顶紧应该就可以了,可以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