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驱动桥的旋向

楼主(2016-11-26):
做的一个工程特种车辆,选的两个前后驱动桥,发现前后驱动桥的旋转方向相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撤侨力的输出齿轮并不是直齿轮吗

网友:
驱动桥上那个大的弧齿锥齿轮有放左边或右边的区别。一般驱动桥的输入输出旋转方向都标明的,你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就选型了,所以造成前后驱动桥反向。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起这样的,当时幸好驱动桥的主减速器部分是左右对称设计的,所以,拆开将装大弧齿锥齿轮的那个差速器组件反过来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