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孔钻求推荐

楼主(2016-11-27):
现有一工件,孔深90mm,孔径¢12.0,要加工至¢13.2,粗糙度Ra6.3以下,圆度0.05左右,锥度0.05左右,公差士0.05,因为要拉屑。材料Scm415,硬度hRB80一90左右,各位推荐几款扩孔钻,要求断屑良好,加工寿命长,效率高的钻头,要是知名品牌,比如山特维克或京瓷三菱级别的,最好有实际使用过的,或者有相关技术资料的,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A:
皇冠钻,不过楼主为什么要选择扩孔呢,如果一钻头下去感觉效果应该更好,刀具选择也简单,13.2的孔又不是很大,机床功率不够。

网友:
可以以铣代钻,精度还是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皇冠钻,不过楼主为什么要选择扩孔呢,如果一钻头下去感觉效果应该更好,刀具选择也简单,13.2的孔又不是很 ...

普通钻头断屑不良,单边只有0.6,机床功率没问题,OKUMA车铣复合机,LU3000。

网友(2016-12-30):
没用过专门的扩空钻,我们公司都是随便用大点的钻头或者u钻扩孔

网友B:
扩孔本来就伤钻头 ,什么机床啊 这点功率有没有 ,排削槽 大于90的 钻头  直接干 转速低一点 几百转  没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扩孔本来就伤钻头 ,什么机床啊 这点功率有没有 ,排削槽 大于90的 钻头  直接干 转速低一点 几百转  没一 ...

九十的钻头用几百转。。。你们用的啥钻头?

网友:
住友SDP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