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角焊符号上面加一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27):
  如图中红圈所示,请教大家在角焊符号上面加一横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手册第一本,零部件结构设计工艺性,焊接和铆接

网友:
按照图上的要求,V形焊缝或者单边V形焊缝圆周焊接,焊接高度1.8mm,焊接后焊缝表面平齐,可以上磨平也可以车平。

网友:
焊缝齐平,可以打磨或上加工

网友:
焊后焊缝要求是平焊缝。

网友:
焊后磨平,否则装配时与其它部件可能有干涉。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焊缝平齐。焊后将余高打磨掉,这可以减小焊趾处应力集中,或避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