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钢门总是拉不动,怎么修复

楼主(2016-11-27):
阳台上用的是塑钢的移门。可能是天气变冷的原因,拉动时经常上面往这边偏、下面往那边偏(如红箭头所示),导致拉不动。
我想把门取下来也没成功。
请问如何修复呢?

网友:
框上的自攻螺丝松了,重新挨个紧紧能坚持一阵子。
质量问题,不是型材就是螺丝的问题,一旦松了再难复原。

网友:
我遇到过带滚轮的横拉门,时间长了滚轮轨道磨损,就不太好使,了需要更换配件

网友:
大平面变形也有可能

网友:
塑钢质量问题,时间长了变形对角线不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好几种情况:第一看看滑轮上的位置对不,正常滑轮上的位置是靠内口边1--2cm处。2  门扇4个角内口的焊口清理干净了没。3  门扇密封条掐大框紧不。4  下口滑道坏没。 5  换下滑轮。  建议把塑钢门换了吧 ,不仅用。正常半年就要换下滑轮,最好换个移动门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不用把窗户卸下来,侧面有颗螺丝可调节轮子高的

网友:
假如自己不会,打个电话,20元搞定,同时学下手艺,下次自己就会了

网友:
一般是轴承锈了,淘宝一套,换了

网友A:
“我想把门取下来也没成功。”估计是没看见边上还有一条防拆条。

网友:
看不到图片。估计是下面的导滚轮损坏需要更换,或者是门窗变形对角线想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把门取下来也没成功。”估计是没看见边上还有一条防拆条。

防拆条???我研究很久了,确实没看到啊。

网友:
检查一下下面的滚轮是否坏了,一般轨道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额

网友:
承重滚轮有问题才导致以上问题,如何修你得发个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拆条???我研究很久了,确实没看到啊。

请把移门的2侧面上部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移门的2侧面上部拍个照

图片在这个帖子里: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394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