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电机选型,求把关

楼主(2016-11-27):
第一次做皮带输送机,对电机做了个选型,谁能帮我把把关?

网友:
考虑工况系数还得乘个1.3
考虑减速机联轴器等的传动效率,再乘个1.3,
人家算的54W,你让人家选150选370W,得给出依据

网友:
皮带工作的时候,上面有多少个工件。

网友(点评):
这个没说 就告诉我总共的重量不会超过10斤

网友:
你89的直径用5mm皮带有点厚了。pvc皮带厚度和直径有个推荐值。你可以去查一下。电机功率你可以选大一点。经验值大概0.55-0.75都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大师,这种工况下,按经验看电机功率也是在0.55-0.75之间是吗? 皮带的厚度这个是我们老工程师让这么定的,我也不好再改了

网友(点评):
PVC皮带后的跟直接推荐值能发份吗 578856675@qq.com

网友(点评):
工作当中。皮带会经常跑偏。跑偏之后摩擦力会加大功率小了经常回会拉不动。

网友:
只想说句,字写得不错,还有惯量这个不是伺服一般很少计算

网友(点评):
明白了 伺服对响应时间要求的高 所以要考虑这个

网友:
算这种皮带有软件的,不需要这么动手的

网友:
150W 电机足以

网友:
您好  我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  希望能帮你到你  3039670933

网友:
看你这条件,不频繁启停的话0.37kw就足够足够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式中2πr 中r指的是直径还是半径呢?本人菜鸟,同学求指点!

网友(点评):
w=2πn v=wr 所以v=2πrn

网友:
算转速的错了吧...直径是89,周长应该是3.14*89,你算成了2*3.14*89
结合你整个描述来看,89应该是半径.图标注有疑问
还有滚筒与皮带的摩擦力感觉楼主没算上来啊.你那个F-f1-f2这个只是提供给加速用的驱动力,应该还要减去滚筒和皮带间的摩擦力(f3)吧,望赐教....

网友(点评):
哈哈 可不是嘛 太马虎了 直接拿直径带进去了

网友A:
你描述的三维软件测转动惯量,请问怎么测的?望学习

网友(点评):
就是附材质 测质量属性 很简单的

网友:
算出功率乘以系数2~3,再靠标准。

网友(点评):
谢谢淡然大哥

网友:
楼主很细心!

网友(点评):
没有接触过 心虚 怕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三维软件测转动惯量,请问怎么测的?望学习

这样的?还是不明白

网友(点评):
这个要先定义你的待转动工件的旋转中心,再求它的惯量啊这些数据,它默认的是以0,0,0为中心的,那肯定不是我们需要的。

网友:
T1=F*r =F*0.89/2   你用的是直径   还有不用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扭矩  减速机输出扭矩换算的功率和电机功率几乎一致的

网友(点评):
好嘞 知道了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还是不明白

还是不会,求指点

网友:
亲,这是输送什么的机械呀

网友:
静摩擦和动摩擦不一样!

网友:
这个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还是不明白

同问

网友:
不对,还有预紧力没算

网友:
减速比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2016-12-28):
是不是应该先求功率 P=F*V 再除以传动系数

网友(2017-06-04):
你好   我从v=20/30那里就看不懂了,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2018-07-31):
启动的时候皮带上面没物品吗,不需要计算这个吗

网友(2021-10-26):
算出来是理论值,再除以传动效率0.8,乘以一个工况系数1.5就差不多了,150W保险点

网友(2022-09-29):
时隔多年的今天我来看这个帖子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通过看你的计算方法也学习到了一些

网友(2022-12-11):
学习了,刚入行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