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在使用过程中是单核频率还是CPU线程重要

楼主(2016-11-27):
       问题如题,最近想配一台新的电脑用用,看看淘宝上二手L5640和E5-2670挺便宜的 所以想考虑一下上双路主板试试,但是不知道Inventor在运行的时候是对主频要求重要还是对线程要求重要?我只知道SolidWorks对于主频要比线程要求重要一些。所以跑来求教一下不知道有大神没,求解答一下,谢谢! 说一下 L5640的主频2.26  6核12线程    E5-2670 主频2.00 8核16线程

网友:
不建议买二手

网友:
目前的三维软件,核心算法部分的程序都不支持多线程,也就是CPU的多核,对于Inventor的绝大部分运行功能来说,都没有作用,只能用单核。
所以,尽量快的CPU主频,才是正确的选择。
可惜CPU的主频,已经有许多年没什么提升了,一直没有超过4.0G。

网友:
如果是设计工作用的,建议死盯三件:

主频越高越好,起码2.5以上,
独立显卡,GT730M,Gt740M以上,
内存槽,即使初期没打算,内存槽恩么也得有两个吧。不然,以后想加都没地儿加了。

离上海不远的话,到宝山路地铁旁的二手电脑城去找找。很便宜。

我曾经的电脑都很可怜:有被破电梯门夹坏的,有进铁粉铁屑烧坏的,有倒蜂蜜粘坏的。。。。

索性现在,就买二手的,专挑美版水货。为什么?比比用用就知道了。业内的,就更知道了。

网友:
艹到4.5的G3258吊打双路E5。。。
等超频i3出了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