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27):
刚学PLC,软件是GX works2,现在学到SFC,问下编号的SFC程序怎么转为梯形图,一直找不到相关命令,还有现在大家用得比较多的是梯形图,SFC图,还是结构图?

网友:
实际应用中,比较多的是PLC。

网友:
梯形图用的比较多

网友:
用得比较多的肯定是梯形图。
状态转移图转梯形图以及语句表都是软件自己转的。工具栏上就有。

网友(点评):
按钮灰色啊 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点击“工程类型更改”,再点击“更改程序语言类型”。建议先另存为一份后再做这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