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oliworks画一个配件的倒模

楼主(2016-11-27):
有这样一个的工件
该如何在实体(这个实体足够大)上创建一个完全和它一样的孔?
类似倒模,这配件和孔可以外形贴合,在画图时遇到不懂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只发三个帖子的家伙果然是语文没学好,你自己先读读吧,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
有这样一个的工件,该如何在实体

工件和实体什么关系

创建一个完全和它一样的孔

它是指谁

这个实体足够大

什么叫足够大
类似倒模

一百度倒模,完全辣眼睛
这配件和孔可以外形贴合

谁和谁外形贴合

网友(点评):
倒模我也搜了 哈哈 眼睛疼

网友B:
1,你这个件是怎么画的?
2,既然能画出来,就能实体上扣出来。

网友:
我咋没觉得楼主的问题有啥语言上的深奥之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发三个帖子的家伙果然是语文没学好,你自己先读读吧,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

工件和实体什么关系

虽然有时候和你有争吵,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说倒膜
我傻乎乎去百度了倒膜……老大和boss站我后面全看到了……
你就不能提前说下不要百度倒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个件是怎么画的?
2,既然能画出来,就能实体上扣出来。

画的这个配件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要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配件,而我又有那配件的图,我就想可不可以把配件移动到实体里,然后把那配件位置的实体删除,留下一个完全相同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发三个帖子的家伙果然是语文没学好,你自己先读读吧,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

工件和实体什么关系

对不起啊,倒模是我无意中看到的词,还以为是模具里的用语,我百度了一下,惊呆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时候和你有争吵,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说倒膜
我傻乎乎去百度了倒膜……老大和boss站我后面全看到了… ...

对不起啊,倒模是我无意中看到的词,还以为是模具里的用语,我百度了一下,惊呆 了

网友:
先画一个实体再画这个工件的草图  再拉伸切除  镜像一下

网友:
手贱百度了下,这这这。。。 我去,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网友:
说不清楚,我们理解清楚就行。

网友:
你这个应该和钣金模块里的特殊成型模具类似。

网友:
我X  我也忍不住打开了 完全不忍直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的这个配件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要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配件,而我又有那配件的图,我就想可不可以把配件移 ...

这个是可以以的,有压凹这个命令的.附件是我随意装配的两个零件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