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小型离合器

楼主(2016-11-27):
电机不停的情况下可以控制对面小轴旋转和停止的离合器,外径10厘米以下的,越小越好。请师傅们帮忙,谢谢

网友:
找电器附件厂直接定做;把你需要的安装尺寸给他就可以

网友:
弹片接触式离合器

网友A:
电磁或永磁离合器,不知道转速和扭矩多大?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或永磁离合器,不知道转速和扭矩多大?留个联系方式。

微信 13999054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