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接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16-11-27):
上图上程序,麻烦大神看下,为什么步进电机不转啊,急死了。。。
接线图如下,共阳极接法,电源正极接的是脉冲+,方向+和脱机+。负极接的是端口对应的com口,各个端口的接对应的脉冲-,方向-和脱机-。

楼主:
大神来啊

网友A:
驱动器上有播码开关的吧,你的步进电机几个细分?驱动器设置正确,plc应该是24供电吧,驱动器是5v供电,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上有播码开关的吧,你的步进电机几个细分?驱动器设置正确,plc应该是24供电吧,驱动器是5v供电,不 ...

说的对的,我用的是3200细分的,每次转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上有播码开关的吧,你的步进电机几个细分?驱动器设置正确,plc应该是24供电吧,驱动器是5v供电,不 ...

难道是PLC输出24v和我用的5v有冲突么

楼主:
来大神看下啊

网友B:
PLC用那个5VDC电源供电吗?如果PLC用24VDC供电的话那么你直接用那个电源给驱动器供电,当然要接个限留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用那个5VDC电源供电吗?如果PLC用24VDC供电的话那么你直接用那个电源给驱动器供电,当然要接个限留电阻 ...

这样接过,不行啊,后来看手册上说应避免用同一个电源,才换成现在这个5v的,还是不行,我在想是不是程序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所以把程序也发上来了,请大神们看看

网友:
plc,220v或者24v输入,你的接线图,我没看错的话,是5v输入,至于用不用一个电源,你看着办吧,用一个电源,你再计算下,串联电阻就行了。

网友A:
而且我能说,你的接线图我觉得有问题吗?驱动器上,应该是脉冲,+5v.方向+5v,然后再是驱动器供电5v,co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能说,你的接线图我觉得有问题吗?驱动器上,应该是脉冲,+5v.方向+5v,然后再是驱动器供电5v,com吧。 ...

驱动器是24v输入的,不是5v的,但是接口电压是要求5v的

网友:
没见程序,你说的脱机是不是使能接线端,使能要有信号才能转的,意思是接通使能后电机接受脉冲才转,断开使能,有脉冲输出也不动,你也没说你的plc脉冲输出端指示灯亮没亮,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2017-08-20):
有才华,居然会这么接线,好好找怎么接线再来问吧!

网友(2018-04-04):
不懂,在学

网友(2018-10-20):
PLC你选的是NPN 还是PNP?   NPN漏型输出就是你的这种接法,如果PNP源型输出,那么COM端应该接24V。

还有  正常PLC应该接DC24V,你接了5V电源,PLC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8-11-28):
首先应该用24V供电,其次,你的欧姆龙应该时NPN输出的,共正啊,大哥。而且有的驱动器时需要串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