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机床加工夹具设计

楼主(2016-11-28):
需加工30宽上面

需加工30宽上面

图中30宽上面需要进行铣削加工(底面、顶面以及侧面均已加工完成);
因加工变形导致底面会出现凸起,需要设计一组夹具将底面压平(找正有另外的夹具,不需要考虑);
这个夹具该如何设计?

网友A:
大面朝上校准后T刀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面朝上校准后T刀铣

thank you
但是目前没有T型铣刀,
我的主要想法是希望能够设计一种夹具将底面压平,有设计方案么?

网友:
变形量有多大?压的话估计很困难,可以用磨床磨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是什么材质?机床工作台多宽?图纸公差要求多多少?这几个都没有怎么设计?

工件材质为高锰钢,机床宽度1200mm,公差要求+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宽1200MM可以直接用长压板压,多用几个。台阶开粗时底部多留一点余量,单独换新铣刀半精铣。如果是 ...

主要问题就在于工时;
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不拆掉压板?
比如这种,各种尺寸该如何选择?有没有办法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