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olidworks画扣件

楼主(2016-11-28):
怎么用solidworks画扣件啊??急求!!最好能告诉我步骤

网友A:
用扫描法很容易的.

网友:
路轨弹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扫描法很容易的.

能给我个步骤吗    我怎么也没搞出来  急死了

网友(点评):
你把中间的点划线部分用三维草图做出来,然后以其作为引导线扫描不就出来了么?

网友:
看着听让人着急的,哈哈

网友B:
就是难在扫面的轨迹线, 不在一个平面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难在扫面的轨迹线, 不在一个平面内吧

对的   不在一个平面内   我就是这边搞的每次都出错

网友C:
曲线,草图上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线,草图上草图

能具体点步骤吗   对于我菜鸟级的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给我个步骤吗    我怎么也没搞出来  急死了

不在一个平面上的各种弧形的草图我搞不定啊   能不能有点步骤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扫描法很容易的.

不在一个平面上的各种弧形的草图我搞不定啊   能不能有点步骤啊大神

网友(点评):
用三D草图环境,不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在一个平面上的各种弧形的草图我搞不定啊   能不能有点步骤啊大神

我这个凸轮里就有三D草图,我实在太忙,你好好看看,领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曲线,草图上草图

不要想当然
草图上草图就能构造出如题所示的3D曲线?不见得
不信你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凸轮里就有三D草图,我实在太忙,你好好看看,领悟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资历太浅   这个附件都下载不了,能加我QQ 发我吗420558112   谢谢啦啊

网友:
请问楼主,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画过才知道,确实不容易。说简单的那些同仁,画画,贴图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过才知道,确实不容易。说简单的那些同仁,画画,贴图看看呗

没有解决   还是不在平面的那个不怎么搞的定   反正画的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   还是不在平面的那个不怎么搞的定   反正画的不好

我画了一个,但是圆钢直径只有8mm,直径再大,就出不来了,我看了一下,扫描路径一个地方不是圆弧过渡。我贴上图片你看一下。是不是 我理解的图纸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画了一个,但是圆钢直径只有8mm,直径再大,就出不来了,我看了一下,扫描路径一个地方不是圆弧过渡。 ...

应该是圆弧过渡的   你这个怎么画的   能教教我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圆弧过渡的   你这个怎么画的   能教教我吗

都画错了,不敢教你,呵呵,更何况,画图这种小技巧,谈不上教,大家互相学习。加我Q吧,409956311

网友(2017-03-21):
引用 网友D:
都画错了,不敢教你,呵呵,更何况,画图这种小技巧,谈不上教,大家互相学习。加我Q吧,409956311

你好,请问那个要怎么样才可以圆弧过度啊?

网友:
我刚好画了一个,不过很丑,本来是用3D草图来着,后来发现很难实现,就改用建基准面的方法了,不过相切的地方不大好看。

网友E:
由于我没有详细图纸,只知道直径13和14两种

网友(点评):
我是画了一半,然后镜像的

网友E:
也是捣鼓了好几回,出现了一些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也是捣鼓了好几回,出现了一些错误

请教一下,那个空间曲线是用投影曲线画出来的吗?

补充内容 (2017-4-19 09:40):
能请教一下是怎么画出来的吗?画了很久一直画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那个空间曲线是用投影曲线画出来的吗?

能请教一下是怎么画出来的吗?画了很久一直画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捣鼓了好几回,出现了一些错误

能请教一下是怎么画出来的吗?画了很久一直画不好。。。。。。

网友G(2018-03-23):
这是一种画法

网友(2018-07-03):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凸轮里就有三D草图,我实在太忙,你好好看看,领悟一下.

想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于我没有详细图纸,只知道直径13和14两种

能给我发一份么?695894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种画法

能给我发一份么?6958947@qq.com,我威望值不够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种画法

能给我发一份么?6958947@qq.com

网友I(2018-10-26):
正好最近也在画这个玩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正好最近也在画这个玩意

如图

网友J(2019-01-25):
引用 网友I:
如图

能给我发一份吗  我威望值太低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给我发一份么?

能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种画法

能给我发一份吗  我威望值太低啦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给我发一份吗  我威望值太低了  谢谢啦

利益相关,不能哦,可以协助你

网友:
大概这样吧

网友:
按照图纸制作草图(后面做基准用),注意两段弧标弧长

按展开图制作草图,注意水平定位插入公式与上一个草图的弧长相等

根据草图14段圆弧做参照拉伸生成4个圆柱,长度随意(我是两侧相等184)

利用草图2,生成对应4块草图(形状随意,只要封闭就行)

对应圆柱应用包覆特征,然后再用边线生成3D草图,连接3D草图就可以合成需要的扫描路径了
注意:因为软件误差的问题生成的曲线是两段,在25圆弧段会有个台阶,所以最后扫描可能要分成2个实体,不介意可以忽略掉,
介意的话就按这方法生成2个零件,然后装配成一个

网友:
不错,有点挑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试了一下我也画不出来

网友(2019-02-25):
看大神@pata66  的文件学的,不知道学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