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经验多的工程师,≠10是多少的厚度

楼主(2016-11-28):
请教经验多的工程师,≠10是多少的厚度

网友A:
一般买回来的10m的铁板要比实际薄!但是也可以买标准的10m,但是贵一些!估计图纸的意思是可以不用标准10m的铁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买回来的10m的铁板要比实际薄!但是也可以买标准的10m,但是贵一些!估计图纸的意思是可以不用标准10m ...

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6

瞎猜的!铁板有大体三种情况:一,标准、二,整体薄、三,边是标准的中间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买回来的10m的铁板要比实际薄!但是也可以买标准的10m,但是贵一些!估计图纸的意思是可以不用标准10m ...

会不会是用比10个厚的钢板加工到10mm呢?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注方法,我公司如果钢板有负差的话,直接在料单上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用比10个厚的钢板加工到10mm呢?

只是加强筋!成本要不要了

网友:
可能是10mm的那个符号的英文打不出来应急符号

网友C:
是不是把#写错啦

网友D:
σ10???????????
10mm

网友:
这个板厚的符号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标注的,会不会出错图呢?

网友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右下角材料那一栏的材料名,会不会是不能用10号钢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把#写错啦

不能是写错,上百张图纸都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右下角材料那一栏的材料名,会不会是不能用10号钢的意思?

不能是材料的标注,有的图纸下面已经有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猜,打电话问设计最好。

因为很多原因问不了~~~所以才到这里求助大家~~

网友:
没见过,没看明白

网友G:
确定指的零件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定指的零件厚度?

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σ10???????????
10mm

我估计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标法5 L6 Z) B3 r% G3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