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师傅,自己做的模具,总感觉有问题

楼主(2016-11-28):
        现在要做这个工件的成型。 现在我在做试制做出的都偏差,要求是144的开档和73的高度可以偏小(两件合一起夹紧橡胶的),工件使用8mm的Q235,料宽75mm.公司试制的时候怕成本高就用80*Q235的铁板用火焰下料,上模为凸模,下模为凹模。我举我最后这个模具的做法是凸模的尺寸和工件一样,下模高度是73-8=65,开档我加了1mm!但是结果是所有尺寸偏大,工件拉伸严重!

网友:
这样一次性折出来只能保证形状,尺寸很难保证的,以前我们经常做这种类型的样品,都是分两次折的,第一次先折出最外边两个耳朵也就是C字型,第二步再成型

网友(点评):
我知道折弯很容易成型,但是公司不想请折弯师傅!

网友(点评):
那就直接拿出去加工成零件呗,反正也这么厚,按照你这个高度来算,折出来的样子要比你图上画的还要丑

网友:
既然做成样了,那就调整修复。并把最终结果与模具设计手册对应一下,有情况再发帖。那时你是小专家了哈

网友(点评):
谢谢,我好多东西还在摸索!做机械还没两年呢,老师傅的经验对我很重要

网友(点评):
5-8年

网友(点评):
大侠我是将凸模尺寸放负公差,还是凹走正公差,凸模走负公差!

网友(点评):
凹走正公差,凸模走负公差,这是肯定的

网友:
8mm厚的板那得用多少吨的冲床?我们这里0.3的铁都得30t左右的冲床

网友(点评):
100t,老板舍不得钱!

网友(2017-02-18):
没有压料板,没有退料板,不回弹才怪,材料最起码用Cr12淬火,才没有拉痕。

网友:
模具要有间隙

网友(2017-10-19):
可能需要5块模板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