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导轨定位孔的问题

楼主(2016-11-28):
请问线性导轨定位孔的尺寸E的长度是固定的吗?还是两头均分的。想请教下大家

补充内容 (2016-11-28 15:10):
可能开始我没表达清楚。样本当中的长度如图所示E=20,中心距60。但是实际运用当中,滑轨长度有时候受工况影响导致E的尺寸可能是一头长一头短,网上查了很久没查到资料。订的货发过来量了一下是两头均分的。害的我...

网友A:
無所謂,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等,但最好不大於孔距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所謂,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等,但最好不大於孔距的一半

我想知道的是没标注默认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哦,這個沒有定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没标注默认是怎么样的。

好的 谢谢

网友B:
是产品样本当中规定的必要知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产品样本当中规定的必要知晓

产品样本当中两端是有参数的。像图中的是20,但是有时候用到的线性导轨长度不是标准的

网友C:
一般是下参数采购,给对面一个发图确认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下参数采购,给对面一个发图确认过程...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以前都是根据标准长度采购的 所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我跟龙创日盛和玖钲都关于他们代理商如何处理上银的订单讨论过
一般来说,默认是均分/中分,只有图纸指定了,才会出现两头到第一个孔的距离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龙创日盛和玖钲都关于他们代理商如何处理上银的订单讨论过
一般来说,默认是均分/中分,只有图纸指定 ...

谢谢大侠

网友:
一看就像上银导轨,端面到第一个孔的中心距离可以自己根据所选长度确定。

网友E:
E 的尺寸不重要,重要的是二孔间距尺寸b

网友:
默认是两边对称,并且有确切的数值规格的。样册上都有。
不过,我们之前买过一批,两端尺寸比样本上短的,这个应该是可以和供应商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E 的尺寸不重要,重要的是二孔间距尺寸b

E还是有点影响的。影响行程和安装

网友(点评):
那种可以自行修正一下

网友:
默认的是两边相等的,如果你要求两端尺寸不相等,可以跟供应商要求或给出图纸,这个只是截的长短的问题。

网友:
可以指定

网友:
如果不是标准样本的线规长,孔距一定要和厂家协调。

网友(2017-02-06):
默认是均分的,如果两端不一样,采购的时候备注一下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