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刀柄是什么刀柄?

楼主(2016-11-28):
应该是快速装夹的刀柄,转一下就夹紧了,在网上没有找到这种样子的,特来请教。

网友:
看着像钻铣床 钻头夹具

网友:
可能是弹形筒夹。

网友(点评):
有点意思,靠弹性钢珠卡位。

网友A:
强力夹套,可以夹钻头,丝锥,铣刀等等,夹紧力比一般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力夹套,可以夹钻头,丝锥,铣刀等等,夹紧力比一般的好很多

没找到您说的强力夹套,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您说的强力夹套,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我有类似的道具书,上面有,比如三特维克或者Ingersoll上面就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