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卷尺加工讨论

楼主(2016-11-28):
     这个卷尺加工工艺的视频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比如它的表面滚压成弧形是在哪一步?是在表面热处理然后涂漆刻字之后吗?表面滚压成弧形是直接冷加工吗?

网友:
看截图应该是涂漆刻字后冷压弧形的

网友A:
表面滚压成弧形是在加工最后一步,估计刻字也是在些完成。接下去装配、检验、包装

网友B:
我在楼主先前发的帖子传了个视频,可以看一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4809&page=1#pid3932615

网友C:
楼主上视频吧!

网友D:
涂漆刻字后冷压弧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视频吧!

我发不了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楼主先前发的帖子传了个视频,可以看一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4809 ...

我之前就是看了这个视频觉得有些疑问,视频上没有涉及到热处理,是热处理完成后才开始的视频里边的工艺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漆刻字后冷压弧形。

也就是说在2楼所说的步骤中的第五步和第六步之间加上冷压弧形这个操作就可以了吗?我在一篇论文上看到说是在淬火冷却的同时完成尺带的成型,跟视频上的流程有些不同,所以有了疑问,是钢卷尺加工有两种工艺吗?附上论文,视频我没权限上传,楼上有人上传了,可以对比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滚压成弧形是在加工最后一步,估计刻字也是在些完成。接下去装配、检验、包装

 是冷压成型的吗

网友(点评):
对了,滚压对长度有影响,所以刻度肯定在滚压线上的最后轮子时印上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冷压成型的吗

盘状 钢 带 由放 带机 构 经 过预 处 理 机 构 时 , 表面 被 抹 上 乙 醇 可 防 止 钢 带 在 加 热 时 被 氧化  , 由穿 带 机 构将 钢 带 穿入 淬 火 加 热 炉 , 钢带 的 炉 内运行 过 程 中被 加热 。 当到达 炉子 出口 端 时 , 钢带 加 热 完毕 , 进 入 成 形 模 具 淬火 、成 形 , 然 后进 入 回火 炉 加热 。 回火 后 由收带 机构将尺带 缠绕 成 盘 , 完成 热 处理 成形 工序 。

楼主:
引用 楼主:
盘状 钢 带 由放 带机 构 经 过预 处 理 机 构 时 , 表面 被 抹 上 乙 醇  ...

我看论文上这样写的,他说是在淬火冷却时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