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请教一个液压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6-11-28):
谢谢大家了,帮我看看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类似溢流阀的回油,小白 乱猜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吧

网友:
我个人认为粗管子可能是快速进油/出油。细管子可能是高压出油/进油/。或许我说反了

网友(点评):
没有分高低压,都 是一个泵

网友A:
粗管主缸快速下降回油,还有一根是氮气罐回油。

网友(点评):
谢谢,应该是储能器

网友:
那个立式的小罐是储油后用于全路失油的补给

网友(点评):
谢谢,储能器是快速运动的时候,补充油的,

网友(点评):
有些高级设计管路在这个地方改成一个辅助油泵结构

网友:
你先查查粗油管,细油管到哪个油缸去了?

网友(点评):
查不了啊,别人发的图

网友:
   图一 四个压力表 四根管子 最大的是回油 另外三根是压力油 还有一根估计在别的地方

  图二 两个压力表 四根管子  最大的是回油 两根压力管 另外一根可能是储能器的 可能是插装阀(储能器下面)的

由于图片不太全 以上只是猜测 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点评):
原理都是一样的,上图是把两个液压机组合到一起了,下图是单台的 上面不是插装阀,是板式阀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了。

网友(点评):
同学习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粗管主缸快速下降回油,还有一根是氮气罐回油。

哪里来的的氮气罐,那是液压蓄能器;

网友(点评):
液压机不会用氮气罐的

网友:
顺管找啊,细的一般是进出油缸

网友(点评):
找不了啊,别人发我的图

网友:
没法从你的照片中给出判断,给个思路吧:除了工作油路,还有控制油路,比如那四个表,也是要接进系统的,因为只需要获取信号,流量很小,必须用很细的管子。

网友(点评):
嗯嗯,表上面必须接很细的管子,上面的细软管就是表上面的管子

网友:
我想喷人!

网友:
楼主,你发这种照片让人很难判断!  不如你给介绍一下你的液压执行元件的动作顺序和控制要求,大家还能帮你琢磨一下,或者你看看方向阀的控制方式,是不是外控外泄,或者有没有减压阀,顺序阀一类的东西,不然没法判断就是瞎猜!

网友(点评):
我是也看图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管子的粗细大约可以猜出,最粗的是阀的回油,次之的阀的进油,两根直径一样的(最细的那两根)是某个油 ...

谢谢,图片是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所以不怎么清楚,四个管子,有两个是知道的,一进一出,另一个可能是储能器的回油管,但是第四个管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许久没上论坛。刚上来就看到这个,目测这是四柱压力机吧,还能加热,四根管子,最粗的是总回油T,那三个都是进油P1P2P3,这是有高低压之分的,液压站上的溢流阀应该是有两个,一高一低。高压P1,低压P2。P3是单独进蓄能器的,也是高压。上面是一拖二下面是一带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许久没上论坛。刚上来就看到这个,目测这是四柱压力机吧,还能加热,四根管子,最粗的是总回油T,那三个都 ...

这个回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来的的氮气罐,那是液压蓄能器;

蓄能器里面添加的为可压缩的氮气,故一般我们都称为氮气罐。。主要起到一个保压,和快速动作时油的补给的作用。

楼主(2017-03-27):
引用 网友D:
许久没上论坛。刚上来就看到这个,目测这是四柱压力机吧,还能加热,四根管子,最粗的是总回油T,那三个都 ...

谢谢了,一听就是高手啊

网友E:
我比较好奇第一张图蓝色的是啥,独立过滤回路?还是热交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一听就是高手啊

多久的帖子了,又被你翻出来,也是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好奇第一张图蓝色的是啥,独立过滤回路?还是热交换的?

冷却的,管式冷却器,水冷,边上还有俩水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冷却的,管式冷却器,水冷,边上还有俩水口

谢谢,看着像冷却塔,没敢确认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凭一张照片能分析这么多。

网友:
电器,液压一步一步的排查,会解决的。

网友(2018-12-09):
可能是刀库有液压马达驱动,液压马达的进回油两根,粗的是泄油管,另一根是马达刹车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