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速运动机械手前端,轻型L型支臂

楼主(2016-11-28):
该部件安装在高速前后反复运动的滑块上,由于该部件结构太重,加速度提不起来,单纯用矩形管弯的两个L型支臂每个就占重5.3kg,寻求类似铝合金轻型材料制作的L型手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和你的团队真的没有理解问题的实质。“规划”的含义是:首先从被移动质量和移动速度、加速度要求出 ...

本人菜鸟一枚,正在学习中,电机选型除了惯量和转矩匹配外,还需要哪些参数的计算,希望大神能够多多指导

楼主:
没有人,悲剧~

楼主:
机械社区论坛人越来越少了吗?以前一发布,一个小时内就有人回复~~

网友A:
这个设计比较悲剧,似乎没有经过系统的规划就干了。移动装置上的支架不宜一味追求轻量化,否则可能无法保证结构刚性。

网友:
有钱去开模吧!

网友B:
您好  楼主 同步带轮有用到吗

网友:
没有头尾的这样问,真的很难说!问问题尽量描述清楚一点!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比较悲剧,似乎没有经过系统的规划就干了。移动装置上的支架不宜一味追求轻量化,否真可能无法保证 ...

现在要追求的是保证刚性结构的前提下,进行轻量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要追求的是保证刚性结构的前提下,进行轻量化~

大神,有否好结构提供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楼主 同步带轮有用到吗

是用同步带轮传动

网友:
使用三角结构支架,话说重心偏置小一点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同步带轮传动

那楼主是哪里  可以加QQ了解下吗  3039670933

网友(点评):
在泉州上班~你是哪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要追求的是保证刚性结构的前提下,进行轻量化~

看来你和你的团队真的没有理解问题的实质。“规划”的含义是:首先从被移动质量和移动速度、加速度要求出发设计整个移动系统,包括支架,这个阶段对支架的刚性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予以保证,再由整个移动系统的质量(包括支架)和加速度要求出发对移动驱动系统的动力参数进行设计计算,根据设计计算结果进行选型设计。从你提的问题看,你在进行驱动系统动力选型时对支架的质量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估计的质量与实际发生的质量之间出现了不可接受的偏差。出现这种情况对前期的设计方案来说,至少是非常危险的。
你没有在帖子里提供具体参数,没法做定量计算,以上是对你面临的形势做的定性分析。

再说支架结构设计,方管、矩形管的扭转刚性不好,这样做支架本不是理想的结构形式,但对取材和工艺来说是最现实,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形式,代价就是为达到需要的刚性不得不增加厚度,堆砌更多的材料。如果有工艺手段,能够承受较高的成本,力学结构合理,但工艺复杂的冲压件将是理论上最理想的选择,而且也一定能达到最大限度的轻量化。

网友(点评):
这位大神你好,先声明一下,题目说质量太重加速不起来,只是我为了把运动件进一步轻量化,因为该机械手的抓取时间设计为1s内,运动部件必须尽可能轻型。

网友:
你这最好的方法是用应力分析来做,快,准确

网友:
你这相当于一个悬臂梁,用惯性矩大的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和你的团队真的没有理解问题的实质。“规划”的含义是:首先从被移动质量和移动速度、加速度要求出 ...

本人菜鸟一枚,正在学习中,除了如图的惯量匹配和转矩匹配,不知还需要哪些参数的计算,望大神指教

网友C:
可以根据现场的载荷,用有限元拓扑优化之后,用铝板CNC直接掏出来
高频运动,刚度下降之后,需要考虑构件的振动,算一下模态和响应

网友(点评):
这个意见非常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菜鸟一枚,正在学习中,电机选型除了惯量和转矩匹配外,还需要哪些参数的计算,希望大神能够多多指导 ...

你的帖子开宗明义,指明是移动质量过大导致加速能力不足。作为外人,只能就你的说法往下讨论。从补充的计算看,似乎你想表明实际移动质量并未超出计算质量,却发生了加速能力不足的现象。既然如此,你又是如何做出质量过大的判断?为什么认为减轻质量就能提高加速能力?——这两个问题很容易试出来,如果试出来满足加速能力的质量确实低于计算质量,这个差值和导致差值产生的原因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么可以继续问:为什么不会是电机有问题?为什么不会是传动系统的制造装配出问题导致摩擦阻力增大,机械效率过低?……总之,正确的提出问题才有可能正确的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要追求的是保证刚性结构的前提下,进行轻量化~

轻量化的对策很简单啊,在支架上开孔,对刚度基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根据现场的载荷,用有限元拓扑优化之后,用铝板CNC直接掏出来
高频运动,刚度下降之后,需要考虑构件 ...

谢谢指导,请问大神,能否推荐一款分析振动的软件啊?还有拓扑优化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