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释,看一下角度如何管控

楼主(2016-11-28):
(图片)

网友:
B=200以内的直接万能量角器量,大于200的要借助大卡尺的直边,再用万能量角器

网友:
做一个1:1的样板做检验用的治具。

网友:
你是想加工控制还是后期检验控制?
可以的话最好加工就控制好

网友:
控制的话先从成平上找原因、建议做个1;1的样板,线切割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