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冲头加工

楼主(2016-11-28):
各位大神,请教下如下椭圆冲头可以加工吗?

网友:
铣床加工可以吗?初学者前来报到!

楼主:
这个我们的加工工艺是 快丝-CNC粗加工固定部位及刀口-热处理-磨床-CNC精加工

网友(点评):
实用工艺

楼主:
专业做冲头的 应该是直接磨出来吧   我认为是的

网友(点评):
硬度低于HRC45的也可CNC铣

网友:
铣也不太好铣。

网友:
先铣后磨再热处理。

网友A:
批量大,成型拉光料--切断--热处理--成型磨(仿形铣、CNC锣)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2018-07-24):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成型拉光料--切断--热处理--成型磨(仿形铣、CNC锣)

是否了解多头冲,可以介绍一下吗,微信13810345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