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并确认电机的功率与减速比是多少?

楼主(2016-11-28):
搬运物体总重量:W=600KG      速度:V=9.5m/min    与导轨摩擦系数:0.2    链轮传动效率:n1=0.95     减速机传动效率:n2=0.90      电机转速:1500r/min

计算并确认电机的功率与减速比是多少?

谢谢您们能在此讲解,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先看看人家的态度!

皮带输送机电机选型,求把关
http://www.cmiw.cn/thread-474900-1-1.html

网友(点评):
这样的求助,竟还有管理加分,哈

网友A:
这应该很好解决吧,滚筒直径知道 ,线速度知道,转速传动比不就出来了?摩擦力乘以速度再除以效率就出来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很好解决吧,滚筒直径知道 ,线速度知道,转速传动比不就出来了?摩擦力乘以速度再除以效率就出来功 ...

滚筒直径多少?

网友:
我估计用4Kw电机。再看看同学们的计算情况

网友B:
两滚筒中心距是多少?不能单纯的P=FV,皮带输送机有专门的计算方法,可以看运输机械方面的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很好解决吧,滚筒直径知道 ,线速度知道,转速传动比不就出来了?摩擦力乘以速度再除以效率就出来功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滚筒中心距是多少?不能单纯的P=FV,皮带输送机有专门的计算方法,可以看运输机械方面的设计手册。

谢谢您!

网友:
观看楼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