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属性选项卡问题

楼主(2016-11-28):
求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还有一张

网友A:
什么意思?是想将名称直接链接到文件名称而不用手动输入吗?

网友:
楼主这版本也太老了吧!
这些属性是要选的,软件没问题。

网友:
没有做好关联吧这是?

网友:
SW什么版本?

网友B:
简单地说,就是你想当然了,没有翻帮助文件,查阅SW-文件名称这一属性的适用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地说,就是你想当然了,没有翻帮助文件,查阅SW-文件名称这一属性的适用范围

工程图编号是什么?如果要连接文件名称,是不是只有在零件属性自定义里添加属性:零件名称,然后在数值上手动输入零件名称。再在工程图里做好属性连接,才能出工程图时自动填上零件名称?这样的话左侧的图纸目录名称会不会跟着一起变呢?会不会添加图纸时,图纸名字都是图纸1 图纸2 图纸3。。。。

网友(点评):
难道上下文都看不懂,零件文件或装配体文件只有几种属性能链接到图纸格式中,这逻辑关系还看不懂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寻求解决方法
下图为正常

下图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是想将名称直接链接到文件名称而不用手动输入吗?

已经链接到文件名了,可是就是会出现后面的乱码  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和你一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啊

我的零件图模板没问题,就是转配体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2015以后的版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用的2014有这种情况。
本人已联系达索测试过这个问题。
没的解决,只有提高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5以后的版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用的2014有这种情况。
本人已联系达索测试过这个问题。
没的解决,只 ...

难怪哟 ,以前13版的没这回事,14版的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