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5把刀的加工中心10W块一台?

楼主(2016-11-28):
公司推进自动化,提出用两台加工中心代替打孔攻丝作业的4个人。浙江产的钻铣机,广数或者新代系统,5把30柄刀,占地2.5平方的小机器。据说报价是10W一台。贵了么??

网友:
大约就是这个价格。主要还应该看配置,比如丝杠,导轨,主轴单元是哪里的?刀库是哪里的?这些都影响价格

网友:
这种机床只能用来钻孔攻丝,其它的铣削功能恐怕天知道了.

网友(点评):
干个铝型材,木头,塑料等软材料还凑合,钢件面谈!

网友(点评):
还有定位精度,运行精度大概只能保证一年不到

网友:
行价差不多,具体看他用的电机和丝杠和床身咋样了。都是低端零部件那就不值了,这种机器就是个雕铣机,只不过他用的伺服主轴电机而已

网友:
贵是不太贵,如果只是个钻攻中心,其他的做不了,那就不值了

网友:
主要看功能够不够强悍!
够就值。

网友:
寿命怎么样?就怕买着便宜用着不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