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型圈沟槽设计标准GB-T 3452 3-1988

楼主(2016-11-29):
每次都从网上看【GB国家标准大全】GB-T 3452 3-1988

网友A:
O形圈沟槽型式(摘自GB3452.3-88)

O形圈沟槽型式(摘自GB3452.3-88

密封型式

简      图

径向密封

活塞密封沟槽

O形圈沟槽尺寸与公差(摘自GB3452.3-88

O形圈截面直径d2

1.80

2.65

3.55

5.30

7.00

径向密封沟槽尺寸

沟槽宽度

气动动密封

2.2

3.4

4.6

6.9

9.3

液压动密封或静密封

b

2.4

3.6

4.8

7.1

9.5

b1

3.8

5.0

6.2

9.0

12.3

b2

5.2

6.4

7.6

10.9

15.1

沟槽深度t

活塞密封

液压动密封

1.42

2.16

2.96

4.48

5.95

气动动密封

1.46

2.23

3.03

4.65

6.20

静密封

1.38

2.07

2.74

4.19

5.67

活塞杆密封

液压动密封

1.47

2.24

3.07

4.66

6.16

气动动密封

1.57

2.37

3.24

4.86

6.43

静密封

1.42

2.15

2.85

4.36

5.89

最小导角长度Zmin

1.1

1.5

1.8

2.7

3.6

槽底圆角半径r1

0.2~0.4

0.4~0.8

0.8~1.2

槽棱圆角半径r2

0.1~0.3

轴向密封沟槽尺寸

O形圈截面直径d2

1.80

2.65

3.55

5.30

7.00

沟槽宽度b

2.6

3.8

5.0

7.3

9.7

沟槽深度h

1.28

1.97

2.75

4.24

5.72

槽底圆角半径r1

0.2~0.4

0.4~0.8

0.8~1.2

槽棱圆角半径r2

0.1~0.3

沟槽尺寸公差

缸内径d4

上偏差:+0.06,

下偏差:0

上偏差:+0.07,

下偏差:0

上偏差:+0.02,

下偏差:0

上偏差:+0.08,

下偏差:0

上偏差:+0.11,

下偏差:0

沟槽槽底直径(活塞密封)d3

上偏差:0,

下偏差:-0.04

上偏差:0,

下偏差:-0.05

上偏差:0,

下偏差:-0.06

上偏差:0,

下偏差:-0.07

上偏差:0,

下偏差:-0.09

总公差值d3+d4

0.10

0.12

0.14

0.16

0.20

活塞直径d0

f7

活塞杆直径d5

上偏差:-0.01,

下偏差:-0.05

上偏差:-0.02,

下偏差:-0.07

上偏差:-0.03,

下偏差:-0.09

上偏差:-0.03,

下偏差:-0.10

上偏差:-0.04,

下偏差:-0.13

沟槽槽底直径(活塞杆密封)d6

上偏差:+0.06,

下偏差:0

上偏差:+0.07,

下偏差:0

上偏差:+0.08,

下偏差:0

上偏差:+0.09,

下偏差:0

上偏差:+0.11,

下偏差:0

总公差值d5+d6

0.10

0.12

0.14

0.16

0.20

轴向密封时沟槽外径d7

H11

轴向密封时沟槽内径d8

H11

O形圈沟槽宽度bb1、b2

上偏差:+0.25,下偏差:0

轴向密封时沟槽深度h

上偏差:+0.10,下偏差:0

注:①单位:mm。
     ②为适应特殊需要,d3、d4、d5、d6的公差范围可以改变,但d3+d4或d5+d6的总公差值不得超过表中所列

O形圈沟槽型式(摘自GB3452.pdf

网友:
好东西,真空这块需要记住!

网友(点评):
都是现查。

网友B:
这么多资料,一般用的时候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C:
这标准都作废了,看最新的吧GB/T3452.3-2005,网上下载就行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形圈沟槽型式(摘自GB3452.3-88)

注:①单位:mm。

楼主:
从网上找到免费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资料,一般用的时候查机械设计手册。

手册上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标准都作废了,看最新的吧GB/T3452.3-2005,网上下载就行

找到新的啦

楼主:
手册上面好像没有,得找专门的手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面好像没有,得找专门的手册吧

机械设计手册第5版,第三卷,10-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