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度与同轴问题

楼主(2016-11-29):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个轴类的零件,用三丰三座标检测外径与内孔同轴度,让我奇怪的是,同心度0.012mm同轴度在0.093mm,后来我用同轴度仪检测是0.012.我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同心度与同轴度概念明白后就好区分了, 同心度是定义在二维空间上,即一个平面上两圆的中心点偏差; 同轴度定义在三维空间上,即垂直于这条轴的任意截面上两圆的中心点偏差; 这样看来,同心度公差一定是小于同轴度的,仅理论上存在两者相等,但不大于.

所以第一次测量从数值上较合理

网友:
这可能和同心度、同轴度的概念有关。
一个偏向点、面的测量,一个偏向轴的测量。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这应该是卡盘与中心架或顶尖的同心误差造成的,楼主最好上张加工照片

网友:
同心度是圆度的概念派生,同轴度是圆柱度的概念派生

网友:
你那同轴度仪应该也是测的同心度

网友:
能将你的测量过程说一下嘛?哪个测得外圆哪个测得内圆?

网友:
同心度应该小于同轴度。

网友:
如果要测同心度和同轴度  推荐用同轴度仪器不要用三坐标
同轴度仪器更适合测这种而且准确误差都会比三坐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