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种升降台的吗?

楼主(2016-11-29):
有用过这种升降台的吗?这样时间久了变形怎么样?

升降台上面是每张2.5MM厚的木板,大约有800公斤重,我现在就是让它上升一个木板的位置停一下,然后气缸推出 ...

升降台上面是每张2.5MM厚的木板,大约有800公斤重,我现在就是让它上升一个木板的位置停一下,然后气缸推出 ...

网友A:
这个机架看上去就不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看上去就不稳固

感觉是有点不稳,仁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1,框架,升架板厚够了,变形不大。
2,主要是你中间要一板一停这个对液压定位有要求。
3,看你这结构只要处理好一板一停的定位问题,定位精度要求不高,至于结构变形完全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框架,升架板厚够了,变形不大。
2,主要是你中间要一板一停这个对液压定位有要求。
3,看你这结构只 ...

升降台面板用什么比较好啊?台面1245MM*1100MM的? 可以用一块整的钢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框架,升架板厚够了,变形不大。
2,主要是你中间要一板一停这个对液压定位有要求。
3,看你这结构只 ...

上面的框架现在是角钢

网友(点评):
最好槽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框架现在是角钢

我就担心时间久了怕变形,毕竟木板才2.5MM厚,如果有点倾斜的话就不好了

网友:
自行加固

网友C:
建议你用直上直下的伺服电机+丝杆,用油缸去控制2.5mm一下的步进机构我觉得不靠谱
(油缸+光栅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用直上直下的伺服电机+丝杆,用油缸去控制2.5mm一下的步进机构我觉得不靠谱
(油缸+光栅我没试过)

上升很慢的,我上面用的感应器

网友D:
框架用槽钢或矩形管闭合框架结构,加斜撑。

800公斤重,估计要用液压缸。纯用液压缸,一板一停间歇行程不好控制。应该加其它的机械定位,比如棘轮

台面1245MM*1100MM,可以用整块钢板。也可以用薄钢板,下部拉筋,中间开减重孔。

网友:
框架使用方钢或铝型材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框架用槽钢或矩形管闭合框架结构,加斜撑。

800公斤重,估计要用液压缸。纯用液压缸,一板一停间歇行程 ...

框架我用的角钢,8毫米厚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用这种方式,可能控制精度很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种方式,可能控制精度很难达到。

控制油缸流量。液压站电机用电磁抱刹的,上面感应器感应到木板 电机就断电。升降台就停止上升。没这样做过,不知道这样靠谱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丝杠提升机试试

网友:
我觉得每次上升的高度保证不了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升很慢的,我上面用的感应器

感应器只是告诉该停了,但停不停得下来他就管不住了

网友:
木板很薄,主要考虑的问题是精确的每步上升定位,建议用丝杠加直线导轨用伺服电机驱动,因为产品厚度变化了,也可电气简单调整参数即可。刚度上加厚结构件,合理布置即可,最后用simulation验算一下。

网友(2019-01-22):
以前做过检查输送线。差不多,不过没这么弱

网友:
800KG承重!?一摇晃它就倒塌了,在四周再做加强连接,稳定性好很多,而且你是用气缸顶升800kg重?开玩笑吗,用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