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气动快插的螺纹到底是上面回事啊?

楼主(2016-11-29):
想买一些气动快插,淘宝卖家给的尺寸竟然是这样的,

1/8=9.5mm
3/8=16.3mm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接头螺纹直径是9.7的,在气缸上只能拧进一半的螺纹,但也能用,我按英寸算应该是属于3/8才对吧?

这下子给搞蒙圈了。下图是商家给的实物尺寸

网友:
你买的接头,中间有段螺纹是塑胶,这部分是超尺寸了, 其实这部分是起密封作用的(有的公司这部分是专利点),你拧的时候有点感觉拧不到位,可以借用工具是可以拧进去的.

网友:
管螺纹按内径

网友A:
你认为的1/8",俗称一分接头,直径就是3.2mm?那你的理解就是长度单位,一英寸=25.4mm。
请查阅机械手册:螺纹G1/8"是指每25.4(mm)内的牙数n=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的1/8",俗称一分接头,直径就是3.2mm?那你的理解就是长度单位,一英寸=25.4mm。
请查阅机械手册: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长知识了!

网友:
1/8只是螺纹代号,不是公称直径。

网友B:
1/8是一般指管子的孔的直径25.4/8=3.2mm。

网友:
管螺纹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是一般指管子的孔的直径25.4/8=3.2mm。

你的说法不对,请参考楼上楼下

网友(点评):
1/8是螺纹规格,具体指管子内径尺寸为1/8英寸的管子的螺纹规格。

网友(点评):
管螺纹代号,一般指的是管子内径,要加管子壁厚尺寸就是螺纹尺寸。

网友:
锥外螺纹配直内螺纹你就可以拧到底了,嘎嘎嘎,开玩笑,要注意密封哦

网友:
不应该讲内径,而是理论通径,锥管螺纹的任何尺寸都和标称不挨着,因为制定标准的时候受限于材料,只能把壁厚做的很大,现在材料好了,管子内径一般会比标称的大,比如1寸的管外径是32-33左右,内径基本到27了,而不是25.4mm。所以不熟的话还是要经常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