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图如何标注基本尺寸?

楼主(2016-11-29):
(图片)

网友:
标注直线交点处的尺寸,再标圆角

网友A:
基本尺寸,再加上公差,加工符号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改一处6*R30

网友(点评):
不标圆角,一句话解决:未注圆角R30

网友(点评):
正解,标注相交点的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尺寸,再加上公差,加工符号就差不多了

圆角前边不应该有6x 只有孔有这种标注

网友:
3楼标注的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