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金属表面超精加工工艺

楼主(2016-11-29):
       这个分为滚光跟深滚压;滚光的作用主要是提高零件表面粗糙度,一定程度上增加产品表面的硬度;深滚压的作用是提高零件抗疲劳强度,提高使用寿命和硬度,增加产品耐磨性、增加产品表面残余应力,提高表面粗糙度,消除表面微隙纹。这个工具适用范围很广,几乎可以加工任意形状的零件。安装在普通和CNC机床上。可以处理硬度HRC≤65的任何金属材料,粗糙度能达到Ra≤0.1微米。抗疲劳强度能提高3-5倍。

网友A:
不知道这滚光跟深滚压对零件尺寸精度的影响怎样?
简单的说就是会压变形的尺寸变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滚光跟深滚压对零件尺寸精度的影响怎样?
简单的说就是会压变形的尺寸变化量。

很小很小,只有1丝至1.5丝,要是怕对配合公差有影响,可以选择在加工前留余量。

网友(点评):
这误差可能和材质有关,应该不好控制。

网友B:
是德国ecoroll吗?

网友C:
这么小的压头,还是圆形,与零件的接触面很小,加工效率高吗?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德国ecoroll吗?

是的,你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压头,还是圆形,与零件的接触面很小,加工效率高吗?

那是根据零件大小选择滚压头,加工效率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根据零件大小选择滚压头,加工效率比较高的

有推荐的加工参数吗?转速?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