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板同步带的选择

楼主(2016-11-29):
  各位大神
                   小虾最近需要选择一款 带挡板的皮带,与之配套需要计算驱动它的辊子直径,,不知道如何计算 该辊子直径?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传送带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传送带设计!

需要计算 挡板粘合处的张力。如果辊子直径小的话,多运行几次,粘着挡板的地方就会开胶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吧

网友(点评):
你挡板多大也没说啊

网友:
没考虑那么多,长知识了!

网友B:
https://share.weiyun.com/7eb4d9668a0cdfcf0a49071d99c31fb2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hare.weiyun.com/7eb4d9668a0cdfcf0a49071d99c31fb2

谢谢   不过我不需要选型同步带,,,我需要的是选型驱动的辊子

网友(点评):
这内面都有,往下看就是了

网友(点评):
我在表格内用线色字给你标好的XL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