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变形求助

楼主(2016-11-29):
  直径400,6工位的转盘,每工位负载4KG,工位分度圆直径300.求圆盘选用材料厚度,有无计算公式。

网友:
16-20

网友A:
16mm铁,够了

网友:
15mm没有么?

网友:
可以考虑在工位的时候将负载传递到工作台上,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回转圆盘的变形,将圆盘视转运作装置最好,这样也可以最大减轻圆盘的用料,如果负载必须要加在转盘上时,建议做加强筋、做受力分析,否则时间久了回转圆盘变形太大就会影响工作效果

网友B:
负载是静载还是动载?

网友:
4公斤很小

网友:
用应力分析求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静载还是动载?

静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m铁,够了

20mm厚的硬铝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静载

15~20之间应该没有问题,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20之间应该没有问题,钢板

20的硬铝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20mm厚的硬铝可以不

也是可以啊,你一个4公斤还好

楼主:
每个工位4KG喔

网友C:
简化成这个样子,然后用悬臂梁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化成这个样子,然后用悬臂梁算

这样强度更低了

网友(点评):
强度低的如果计算都能通过,那么如果是圆盘的话,那肯定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