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收放线装置的方案

楼主(2016-11-29):
说明:如图,两台固定在地面,相距50m的设备,工作时通过放线车把电缆连接两台设备,工作结束需把电缆收回原处。放线车放在一台设备处。
电缆收放线装置的方案要求如下:
1、小车由人推着走,方便操作;
2、收放电缆的速度如何与小车的速度同步;
3、电缆直径为30mm(60m的电缆总重50KG),不是很软的那种,如何使电缆能够紧密地缠绕在滚筒上?
4、如何使电缆能够有序地排在滚筒上?
求电缆收放线装置的方案建议,谢谢。

网友:
织布机 相关的前方加一个循环往复的挡板来调节电缆在电缆盘的转向 ,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A:
小车上采用现在市场上那放线筒结构,
放出处用,轴上带个磁粉制动器

网友B:
电缆直径为30mm,要收紧,排齐。
1,人推,收线动力怎么来?
2,收放电缆的速度如何与小车的速度同步,这么粗的线完全可以拖着车走了。
3,装排线机构,还是有动力问题,手动或机动。
4,我有现成的方案!但造价估计楼主接受不了。
5,我的建议收线装置直接固化到设备二上最简单。用小车会带来很多问题要你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直径为30mm,要收紧,排齐。
1,人推,收线动力怎么来?
2,收放电缆的速度如何与小车的速度同步,这 ...

1、收线的没有动力,除非把线拉直了再收,不知有没有好的方案。
2、轮子做大,与收放线滚筒固定,同步。
3、设计小车的目的:放线时,电缆首先在设备2处,接好2处的插头,再将电缆移动设备1,将1连接好。
由于电缆重40-50KG,靠人力搬动不现实,所以设计省力的小车。
4、设计小车,不希望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车上采用现在市场上那放线筒结构,
放出处用,轴上带个磁粉制动器

磁粉制动器需要接电,我们首先考虑能不用电最好,主要靠人力完成,当然希望简便省力。

网友(点评):
钳式手动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