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置气缸不同速如何控制?

楼主(2016-11-29):
请问一台多位置气缸  可以实现:第一段行程40mm,速度3m/s  第二段位置10mm,速度1m/s?

网友:
气缸速度3米/秒和1米/秒?这么快?

网友:
这么短的行程这么高的速度变化,气缸控制难吧?

网友:
1,用串联式多位置气缸,一个行程一个缸。
2,不同速度用不同的节流阀路控制。

网友A:
一般气缸速度10-1000mm/s ,你的要求1m/s, 3m/s 一般气缸达不到, 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在靠虑控制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用电磁阀控制,不过精度难保证

网友:
用两个单独的气缸好了,估计更省钱

网友:
10.8公里/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气缸速度10-1000mm/s ,你的要求1m/s, 3m/s 一般气缸达不到, 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 ...

不好意思   速度那块输入有误  应该是mm/S

网友(点评):
你可以在排气口处加两个排气节流阀,通过调节排气量的大小控制速度,试一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如果楼主想要精确控制的话就用伺服吧,当然这个比较复杂而且成本也高。如果执意用气缸就如6#层的学友所说的那样,用电磁阀控制来切换两个调速阀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想要精确控制的话就用伺服吧,当然这个比较复杂而且成本也高。如果执意用气缸就如6#层的学友所说的 ...

恩恩  多谢指教

网友C:
古老的控制要求,液压行业用的很多,就是用气缸行走撞击节流阀块,达到你想要的速递,至于能达到3米、每秒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老的控制要求,液压行业用的很多,就是用气缸行走撞击节流阀块,达到你想要的速递,至于能达到3米、每秒 ...

恩恩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