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学传感器的应用

楼主(2016-11-29):
小弟对光学不了解,想实现如图示功能,现求助论坛各位前辈:(圆柱为独立存在,与转盘等无电路连接)

补充内容 (2016-11-30 10:36):
重新发张图片,大家看看我说明白了吗?
麻烦各位了!
在11#

楼主:
重新发张图片,大家看看我说明白了吗?
麻烦各位了!

楼主:
需要用什么样的发射器和接收装置?对面圆柱需要做成镜面,还是喷涂反光涂料,或者是做成独立光源?

网友:
参照光电保护器

网友:
可以去欧姆龙或者易福门光电开关找感应距离2米以上的产品啊

网友:
光纤传感器估计可以

网友A:
基恩士有长距离专用的激光传感器,检测长度有很多种,规格为LV-S61很适合你的状况,具体可看基恩士的网页说明。另,你把传感器装在转盘上,转盘如果360度旋转的话,可考虑圆柱体和传感器的位置互换。

网友B:
照射物是个圆棒,光线容易反射掉,接收器还能接受到信号吗?
如果圆棒表面粗糙,说不定还能的。

网友C:
激光传感器,当然你要检测的棒光洁度不能太高

网友D:
我觉得楼上各位可能被楼主弄糊涂了。楼主也应该是没表达清楚。楼主应该不是想要测量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有长距离专用的激光传感器,检测长度有很多种,规格为LV-S61很适合你的状况,具体可看基恩士的网页说 ...
不需要检测长度那么复杂,发射出的光线只要能通过圆柱区域时,给出信号反馈就行。

重新发张图片,大家看看我说明白了吗?
麻烦各位了!
在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射物是个圆棒,光线容易反射掉,接收器还能接受到信号吗?
如果圆棒表面粗糙,说不定还能的。

重新发张图片,大家看看我说明白了吗?
麻烦各位了!
在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上各位可能被楼主弄糊涂了。楼主也应该是没表达清楚。楼主应该不是想要测量什么吧?

重新发张图片,大家看看我说明白了吗?
麻烦各位了!
在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传感器,当然你要检测的棒光洁度不能太高

重新发张图片,大家看看我说明白了吗?
麻烦各位了!
在11#

网友:
按我的理解,你应该用反射式的光电传感器就可以,2米的距离,有的型号的可以做到。
也许我理解清楚了吧

网友D:
但是周围要比较空旷,不然它的感应距离没那么准的。
准的应该也有,但是价格肯定吓人。
楼主你可以找欧姆龙基恩士之类的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周围要比较空旷,不然它的感应距离没那么准的。
准的应该也有,但是价格肯定吓人。
楼主你可以找欧姆 ...

非常感谢!我在网上又看了些资料,真要通过漫反射来实现的话,发射的光波要有自己的频率,并能识别。感觉成本小不了。
没有玩过的人,真不敢随便下手。

网友E:
用对射的激光我觉得比较好点,发射点放在圆形立柱上,接收点在旋转装置上。
反射型的就要求周围半径2M的空间只有这个设备了。
去基恩士官网上注册个账号然后下载个文件,很快就会邮销售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对射的激光我觉得比较好点,发射点放在圆形立柱上,接收点在旋转装置上。
反射型的就要求周围半径2M的空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