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呈90度的减速器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2016-11-29):
输入输出呈90度的减速器内部结构是怎样的,蜗轮蜗杆么,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1,蜗轮蜗杆
2,伞齿轮

网友:
涡轮蜗杆、伞齿轮等都可以实现

网友:
涡轮蜗杆 伞齿轮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这种减速机结构一般为涡轮、蜗杆及扇形齿轮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蜗轮蜗杆
2,伞齿轮

哪个可靠性更高呢

网友(点评):
涡轮蜗杆

网友(点评):
@深功 那一般来说 这种直角输入输出的减速机寿命一般都要相对短一些吧

网友:
蜗轮蜗杆,现在有一种高速的蜗杆配合蜗杆的,还有更高速的是伞齿啮合的。

网友:
大部分都是蜗轮蜗杆或者伞齿轮的结构。

网友:
锥齿轮 蜗轮蜗杆

网友B:
用蜗轮蜗杆和锥齿轮可以实现90度传动。
两者的适用区别:
1,传动轴的空间关系不同。锥齿轮可用于两交错轴,但两轴共面;而涡轮蜗杆传动为两交错轴,且不共面。
2.传动比:蜗轮蜗杆传动传动比较齿轮传动大。
3.加工工艺:蜗轮蜗杆加工工艺较齿轮复杂,传动效率低,制造成本高。

网友:
涡轮蜗杆及伞齿机构。

网友:
蜗轮蜗杆,三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蜗轮蜗杆和锥齿轮可以实现90度传动。
两者的适用区别:
1,传动轴的空间关系不同。锥齿轮可用于两交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