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耐酸碱有哪些处理方式

楼主(2016-11-29):
各位大侠:

现在要做一款设备,主要的的挑战在材料的耐酸碱性上。
工作环境:75%的硝酸溶液煮沸30分钟左右,我的机械零件要在这个充满酸雾环境中每天工作4-5次。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或者材料可以使用?
谢谢!!!

网友A:
材料可选用316、316L、2205、2501等耐酸耐腐蚀材料。也可用不同碳钢上面做玻璃鳞片防腐、FRP防腐等其他表面防腐处理。这个要看你的产品具体的情况而定。

网友:
喷涂点PTFE

网友(点评):
要加热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可选用316、316L、2205、2501等耐酸耐腐蚀材料。也可用不同碳钢上面做玻璃鳞片防腐、FRP防腐等其他表面 ...

前面的金属材料有用到,但是后面非金属材料不耐温度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的金属材料有用到,但是后面非金属材料不耐温度呀!

你要多高的温度啊?
玻璃鳞片有两三百度的,可能还有更高的你可以自己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高的温度啊?
玻璃鳞片有两三百度的,可能还有更高的你可以自己咨询一下

如果是涂层的话,耐温性能好像会降低,这个我在咨询一下厂家,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
双相不锈钢

网友B:
很多方法啊......你在哪里呢?多大的零件?请问一下你们的工作环境,这也很重要?比如说只有耐腐蚀要求?需要有硬度要求不?还有工作环境温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方法啊......你在哪里呢?多大的零件?请问一下你们的工作环境,这也很重要?比如说只有耐腐蚀要求?需 ...

深圳,设备空间1.8X0.85X2米,里面有一些机加工件零件和电机气缸。工作环境60%的硝酸煮沸25分钟,耐腐蚀要求非常高,硬度没有要求。

网友B:
那没什么特殊要求就用之前有人提到过的不锈钢就行了啊。我看你也有用不锈钢?为什么想改变呢?
如果有硬度要求,就用高磷化工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没什么特殊要求就用之前有人提到过的不锈钢就行了啊。我看你也有用不锈钢?为什么想改变呢?
如果有硬度 ...

主要是设备也要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