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夹具结构看不懂,求指点

楼主(2016-11-29):
新人求助: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螺母加工的一个夹具,对于这个夹具2和3的结构没有看懂,有没有大神帮帮我

网友A:
你是想象不出来这两个件是什么形状还是不知道它们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谈夹具,要先谈加工工艺。

加工M90X2螺纹孔,车床加工

网友:
1,座圈2就是个普通的环件起到保护夹具体,和支撑圆螺母作用。
2,压圈3,也是个环件,根据不同大小圆螺母经向调整螺钉定位套7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象不出来这两个件是什么形状还是不知道它们是干啥用的?

看图纸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谈夹具,要先谈加工工艺。

大叔高人啊

网友:
2是定位块,3只是一个圆圈定心用的,压紧有压块

网友C:
2是工件外圆定位块,
7是卡在工件槽内的,是一个圆圈防止转动用的,
6是夹紧压板

网友:
2是端面定位,3是外圆定位,由6通过紧固件压紧。

网友:
2应该是起平面定位作用的

网友:
定位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是工件外圆定位块,
7是卡在工件槽内的,是一个圆圈防止转动用的,
6是夹紧压板

能画出2和3 的三维图么?好画么

网友(点评):
这个就不画了,你自己处理了